[新手园地] ddllxxrr笔记五:串口发送数据

楼主(2011-09-18):
我所有学习笔记的程序用的是工程模板。我感觉到一点气愤就是,坛子里有些UART根本就不好用。也许同我的工程模板有点关系用模板我觉得可省时间。而坛子里的UART调通的有些贴子,根本就不好用。就这UART耽误我好几天时间。希望坛子发贴的各位大侠应本着对网友负责的态度来发贴。不要误导别人。
      串口我要说两句,助学板的串口多了两个信号
      DTR和RTS,大家最好用带有控制这两个信号的调式助手。一个是允许发一个是允许收,这两个信号给不对串口也是收不到的。

      NUV120的UART特点:1、3个全功能UART通道。
                                     2、每个通道都有可分频的波特率产生电路。
                                     3、全功能可编程串行接口。
                                     4、UART0、UART1、UART2分别带有64、16、16字节的FIFO缓冲,可供接收和发射使用。
                                     5、支持自动流控制DTR/RTS
                                     6、支持红外通讯
                                     7、支持一线通讯。
下边是UART模块框图。

从上图可看出UART的时钟来源。

上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uint8_t d1[10] = {0xAA,0xBB,0xCC,0xDD,0xEE,0xFF};
uint8_t d2[10] = {0x11,0x22,0x33,0x44,0x55,0x66};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与其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USAR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配置USART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
{
STR_UART_T param;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    //  使能UART时钟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复用功能引脚设置
param.u32BaudRate        = 9600;        //  波特率  9600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62BYTES;   //  FIFO存储深度 6 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  FIFO超时设定
DrvUART_Open(UART_PORT0, &param);        //  串口usart0开启、结构体整体赋值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实现9600串口输出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USART_Configuration();//配置UART
   DrvGPIO_Open( E_GPB, 0, E_IO_INPUT );  //RX
   DrvGPIO_Open( E_GPB, 1, E_IO_OUTPUT ); //TX

   DrvUART_Write(UART_PORT0,d1,10) ;
   delay_ms(300);
   DrvUART_Write(UART_PORT0,d2,10) ;
   delay_ms(6000);
}

上效果图:

上工程文件:

网友A:
学习就要先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