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P3003恒压的实现

楼主(2011-09-18):
TRP3003恒压的实现
在“我要做一个“小鸟牌”稳压电源,小菜鸟们跟我一起来吧”我看到了TRP-3003的电路图。(我把链接粘在这里,但是好像点不到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62.html
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下这个电路的恒压部分,发现输出最大只能到6.67V到不了30V,我自己算了下也是只能到6.67V,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然后这个PI环怎么工作呢?我感觉运放输出和反相端有了电容,输出应该是饱和的,但实际肯定不饱和,我仿真也没发现运放饱和,这事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这个仿真大成问题。
运放没有电源,如何工作?
原图整流桥一端接地,你的40V电源为何没有接地?
原图输出端并没有一个6V电源。
……

楼主:
:lol
前辈 谢谢您。
但这个仿真也许没你说的有那么多问题。
仿真的地对应TRP3003电路中1000uF电容的负端,这个我没说清楚。
1.首先,以前我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是想给运放电源接上电源的,后来发现接不接电源都没有影响,就养成不接的习惯了。但这次我还是想接得,但是发现运放电源引脚栅格似乎对不上,所以就没接上电源。
2.原图是整流桥一端接地,但是这个是参考点选择的问题,我选择了原图另一个整流桥的一端作地,所以这个整流桥不能接地,这个我确信我是对的。
3.原图输出端是有一个6V电源的,输出的正端是6V(以另一个整流桥的一端作参考),而输出端的另一端在+6V到-24V变化(图中输出负端标了+6V~-24V)。所以输出两端的电压是在0到30V。

我的疑问是:
1.我仿真怎么对不到0~30V;
2.P1和P2地位是一样的为啥要用2个。
3.运放的输出为啥不会饱和呢?

运放的输出不会饱和,是不是因为:假设运放向正电源方向“饱和”,因为负反馈,反相端输出变大,输出又向负电源方向“饱和”,所以运放输出就这样发生微小的变化,而不会饱和,而是稳定在一个定值。

我算最大输出是这样算的:把W1作0ohm电阻,P1,P2都做1K的电阻,由KCL得到,
(15-6)/2.7=(6-V)/2得到V=6.67伏。(V是TRP3003输出负端以AC20V那个整流桥负端的地的电压值)。我传个清晰的图,这个图的一个错误,您在另一帖子里已经指出,就是说

网友A:
“但这个仿真也许没你说的有那么多问题。”
存在的问题比我说过的多得多。

原图中有两组(不是两个)电源,其一为0~AC14V~AC24V~AC32V经整流后所得,其二为AC20V整流所得。
前一组电源,标注0~30V和“地”处均属此组。
后一组电源,标注+26V、+15V、6V等处均属此组。
两组之间的关系必须先弄清楚,否则无法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您说的那样。这个我是知道的,我仿真的时候就是以AC20V为地,所以就出现了您在2L:
"原图整流桥一端接地,你的40V电源为何没有接地? "
为了简化仿真,原图中的26V,15V,6V,我就直接用一个电源取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不是仿真才找这个例子,我是看到了这个例子,才仿真的,您能指点我下吗?

网友A:
6楼:
问题是:“取代”代错了。
这个电路,如老王所说,确实比较复杂。不把原图拆开,没办法说清楚。
待我慢慢拆开,再贴出来。

网友A:
(1)是原帖中的电路图,但原图有一处错误,有两条应联接的线没有联接到一起。此错误在本图中以红色点标注出来。

(1)

之所以能够判断该红色点应该联接在一起,是因为上面那块指针式电表。
下面一块指针式电表标注有“V”,显然是电压表。其联接方式也是指示输出电压。那么上面那块指针式电表应该指示输出电流(但未标注)。既然是指示输出电流,显然该表是测量0.15欧电阻上的电压,并且用开关分两档。如果红色处并不联接,那么该指针式电表根本无法测量什么:其示数什么也不是。

网友A:
由变压器次级经整流滤波,得到两组直流电源。一组如下图中紫色和绿色所示。紫色对绿色电压由两支继电器控制,整流滤波后大致为1536V。这是该线性稳压电源的主电源。图(2)中红色与绿色为主电源输出端。

(2)

紫色对绿色的电压经T10T11降压后为红色对绿色电压。因0.15欧电阻上压降很小,故不对0.15欧电阻两端对地电压作区分。
该图能够输出可调且稳定的电压,完全是由于T10T11串联于该部分电流回路中,降低了紫色对绿色的电压成为红色对绿色的电压。
但控制T10T11中的电流大小,需要比红色部分更高的电压。图中可以看出:从T2基极到红色部分至少经过三个PN(T10T11发射结、T1发射结、T2发射结),还要加上100欧电阻上的压降。图中加红色双圈之处对主电源输出正端的电压肯定应该更高一些,所以运放一定需要正电源。至于T2集电极对红色的电压,应该更高一些,否则T2不能工作于线性状态。为此,需要一组辅助电源。这组辅助电源由变压器的另一个次级绕组经整流滤波提供。
这组辅助电源与输出的“正”端即图中红色部分联接,因此其各部分电压相对于输出正端即红色部分来叙述比较方便。

网友A:
该辅助电源从变压器另一次级绕组经整流滤波获得。其整流输出的负端标为蓝色,正端标为紫色。变压器次级电压图中标注为20V,估计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约2426V。图中标注26V估计是该辅助电源整流滤波正端到负端的全部电压。
(3)中可见,蓝色部分与红色部分之间接有一支6V稳压二极管,全部辅助电源电流均流过该稳压二极管,故辅助电源输出负端相对于主电源输出端为-6V。该-6V电压供电给两片LM741的负电源。
后面为叙述方便,若无特别说明,均以主电源输出正端即红色部分为电位零,所有电压均为相对于主电源正输出端的电压。
图中稳压管左边标注“6V”,显然是相对于辅助电源整流滤波输出负端而言

(3)

辅助电源整流滤波输出正端图中标为紫色,供电给T378L12、两支继电器和两支发光管。那么78L12实际输入电压为20V。而T3发射极输出电压图中标注为15V,实际对红色部分为9V。这部分输出电压比紫色部分(未稳压)稳定,供电给两片LM741,兼作主电源的基准,图中以棕色表示。
顺便说一句:棕色部分稳压是由78L12TL431两个非线性器件组成,但实际上肯定只能有一个起作用。图中元件数值也互相矛盾。怀疑此部分电路是错误的。

网友A:
综上所述,辅助电源实际上是“骑”在主电源输出正端上。主电源(已稳压部分)和辅助电源之间的关系如图(4)。图(4)中各部分颜色与图(3)是对应的。如果需要仿真,仿真时用直流电源代替变压器整流电源,必须按照图(4)设置。

(4)

网友C:
太佩服做模拟的人了

网友:
学学模拟的知识

网友D:
关注张老师的备用!!!

网友D:
再次期待张老师的讲解!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电路~~~~~~~~~~~

网友A:
楼主的电路,除辅助电源稳压部分使用78L12和TL431两个稳压元件外,其它地方还有不少可商榷之处。例如主电源输出处有两支电阻6.2k和2k并联,这实在没有必要。辅助电源有正9V和负6V,实际上只需要一组正电源,可以不用负电源。两片LM741,完全可以用一片LM358替代。主电源的基准用辅助电源的9V,其稳定性是相当差的,不如将TL431当做主电源的基准,其温度稳定性会好很多。

网友D:
好好的拜读一下啊张老师的讲解!不懂得地方还要再麻烦张老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谢谢您,我会好好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4)中的15V是不是应该是9V呢?

楼主:
我最大最大的疑问:IC1的反相端的输出电压是不是等于您用红线标示的电压,而且保持不变。例如输出10V时,和输出15V时,反相端的电压是一样的,没有变化。还有电路工作的过程中IC1 同相端和反相端的电压是不是相等(就是满足虚短)。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就可以算出输出电压的范围了。还有您觉得怎么可以算出输出电压的范围。

网友A:
21楼:
是的,我疏忽了。已改正。

网友A:
22楼:
不知道什么是“IC1的反相端的输出电压”,恐为“输入电压”之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输入电压。

网友A:
22楼:
以输出正端(图3红色部分)为零电位,IC1反相输入端(2脚)确实不随输出电压变化而变化,总是与输出正端等电位。
IC1和IC2两片运放,其中之一是处于线性工作状态,另一个则一般处于饱和。稳压工作时,IC1是线性工作状态,稳流工作时,IC2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该电路电压输入部分设计得相当差。辅助电源(棕色部分)仅9V(相对输出正端),输出又没有采用分压,故该电源最大输出电压就是9V。实际上该电源是无法输出30V的。
要输出30V,输出端(红色与绿色)应该分压,再与基准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
这样我大概了解了运放的工作状态了。

但是对于最大能输出9V电压我不认同。我只仿真恒压部分的时候,输出最大只能到6.667V,最大并不能输出到9V。最大输出电压我是这样算的,IC1反相端电位为零,输出电压在电位器W1=0,P1=P2=1K时取得最大,然后由KCL:
9/2.7=[0-(-Vout)]/2 => Vout= 6.67V,最大输出并不是9V,如果我这样算没有错得话,那可以看到通过改变2.7K电阻的大小,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范围,输出30V电压并不是不可能。是我错了吗?您能细说下最大输出9V是怎么来的吗?

网友A:
28楼:
由前述,IC1反相输入端(2脚)电位等于输出正端电位。所以电源的最大输出电压由输出负端(绿色)与基准(棕色)经P1、P2、2.7k、W2分压决定。分压的结果必是使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等于输出正端电位,即前面你说的“虚短”。
改变2.7k电阻阻值,当然可以改变电源输出变化范围。要输出电压达到30V,应减少2.7k电阻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奇怪,为啥IC1的6脚和2脚间除了电阻还有个电容,有了这个电容,输出应该饱和呀,怎么还是工作在线性状态呢。
谢谢您耐心的指点,今天实在太晚了,您有时间的时候再指点我吧。

网友A:
30楼:
如果IC1的输出端(6脚)与反相输入端(2脚)之间接有电容(102),那么局部来看确实应该进入饱和。这是因为IC1输入是独立源。
但现在IC1输入并非独立源,而是IC1输出控制(经过T2、T1、T10和T11三级射极输出器)的受控源。由这个大反馈环路看,IC1输出与反相输入端之间存在直流负反馈,仍是工作于线性状态。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基本原理看懂了。但是下面那部分T4-T9这个部分有啥用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A:

11楼的最后一句话:顺便说一句:棕色部分稳压是由78L12TL431两个非线性器件组成,但实际上肯定只能有一个起作用。图中元件数值也互相矛盾。怀疑此部分电路是错误的。

哪个数值互相矛盾,我个人理解,78L12和431是同时起作用的,
431用来稳定15V输出,
7812的作用:1:使得7812的输出与红色线部分形成关联。
            2:降压,得到一个稳定的对于红色线12V电压。同时给431稳定的一个偏置电流,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我怀疑的是T3,从26V降压到15V。前面不需要加个分压电阻么?

请MAYCHANG老师指导下迷津。

网友A:
32楼:
T4~T7用于控制继电器,切换变压器绕组,以得到不同的电压。
此类输出可调的线性电源,当输出直流电压调整到比较低且输出电流较大时,功率管上功耗很大,因为此时变压器整流输出电压与整机输出电压之差很大。为减少功率管发热,此时应该降低变压器整流输出电压。此电路中,改变变压器整流输出电压是靠继电器切换变压器绕组实现的。此电路变压器次级共可输出三种不同电压,图中已经标注。

网友A:
T8和T9功能很简单,仅仅是驱动两支LED,指示当前是工作于稳压状态还是稳流状态。

网友A:
33楼:
给TL431提供工作电流,只要在T3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接一支电阻即可,不必用78L12。

T3集电极串联电阻,只要T3发热不是很厉害就没有必要。据图中数据估计,T3输出电流并不大,10V左右管压降不会使T3严重发热。

网友F(2011-11-13):
回复 网友A:
两片运放都是负反馈,怎么会一个工作在饱和,一个工作在线性呢?应该是两个都工作在线性呀。

网友F:
两片运放输出端各接了一个二极管,任一时刻只有一个二极管导通,所以任一时刻只有一片运放能实现负反馈。那蓝线圈起来的10K电阻有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