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极管的疑问2

楼主(2011-09-18):
如型号为817的三极管 ,当处于放大状态时,IC与VCE之间的关系曲线好像在PDF资料上找不到的,是否可以这样假设,当三极管工作于放大状态时,CE之间可以等价于一个电阻,即IC与VCE之间基本是线性的?现在我测得当IC=200MA时,VCE=1.7V,当IC=177MA时,VCE=1.53V,等效电阻,前者8.5,后者8.64

网友A:
IC与VCE之间确实基本上是线性的,但不能按照你那样计算。
所有三极管Ic和Vce之间关系的曲线形状都差不多。

应该这样计算
(1.7V-1.53V)/(0.2A-0.177A)
即计算图中红色三角形斜边的斜率。这是动态电阻(微变电阻、交流电阻)。

网友A:
可以看出,斜率很小,亦即电阻很大。
所以说双极型三极管(BJT)共射极输出近似恒流源。

楼主:
图中红色三角形斜边的斜率,应该是动态电阻的倒数,按照(1.7V-1.53V)/(0.2A-0.177A)
算得的应该就是动态电阻,算得结果为7.39欧姆,感觉上也不是很大啊

网友A:
不错,少了“倒数”。

你的测量数据,基极电流是否变化了?

楼主:
基极电流我没有测量,MAYCHANG大哥,想验证啥吗?

楼主:
我提的问题,是在这个图的基础上的,图中REL1和REL2之间接12V继电器的,R12V通过10欧姆电阻R1接变压器整流输出,现在的情况是,当我电源加120%时,该拉合闸电路发热很厉害,然后测量下来,处于放大管状态的Q4功耗有0.34W了,超过他的最大功耗0.225很多了,现在打算通过调节R1来使电路正常工作。

楼主:
按照MAYCHANG大哥给的建议,我是否可以这样处理,Ic为100MA时,我认为VCE之间的压降为1V,接下来的计算,利用动态电阻R,在100MA的基础上增加的电流I,在CE之间增加的压降V,满足V=I*R,最后确定三极管功耗P=(1+V)*(0.1+I).我这样处理的目的是,设计时,不用去测量每个电流下的VCE,通过确定ICE来确定三极管的功耗,不知道这样处理,误差能不能可以小到忽略。

网友A:
6楼:
没要你测量基极电流,只要求基极电流不变。
基极电流不变,才是同一条曲线,否则两组电压电流数据是在两条曲线上,没有意义。

网友A:
8楼:
7楼图是个全桥(H桥)。
何以搞得这么复杂?
图中T1是个什么东西?
该电路要控制什么?

楼主:
T1是TVS管,12V,这个电路是通过SOUT1和SOUT2的脉冲信号来控制为了控制磁保持继电器动作,同时,我们的产品有两种继电器,还有一种是干簧的,在干簧状态下,这个电路就只用一半,即SOUT2输出高电平,电流通过Q4,干簧继电器,Q3,形成回路。这个电路有点复杂,但是实现了兼容的目的

网友A:
11楼:
“这个电路是通过SOUT1和SOUT2的脉冲信号来控制为了控制磁保持继电器动作”
磁保持继电器在哪里?

楼主:
图中没有给出,主要是截图的时候考虑的清晰,就没有截进去。其实主要是原理图也画得很不规范,都不好意思上图了

网友B:
;P这图给我的第一印象好像差分放大,我是菜鸟

网友C:
三极管的功耗不可大于最大耗散功率。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是基于Ib恒定时,Ic与Vce之间的关系。在共射输出下,可近似恒流源。

网友D:
SOUT1为高电平时,Q6的集电极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17楼,在这个电路中,基极电流应该是变的。

楼主:
回18楼,SOUT1为高电平时,Q6的集电极电压应该是Q5的BE导通电压0.7加上Q6在此时处于开关状态的VCE=0.3V,最终是1V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