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屋里是否有人

楼主(2011-09-18):
房间是一室一厅,也可能是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加上卫生间,或者其它各种户型。
需要知道房间里是否有人,(有几个人不重要,能知道更好),屋里的人可能在看电视,在电脑前坐着,在床上休息睡觉,也肯在卫生间里。
用什么传感器?什么检测方式?不能用监控摄像头,有人或没人时要触发开关的。

网友A:
应该用热释电传感器就可以了  淘宝上面有现成的模块卖的

楼主:
红外线热释电人体传感器只能安装在室内,其误报率与安装的位置和方式有极大的关系.。正确的安装应满足下列条件:
1。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应离地面2.0-2.2米。
2。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远离空调, 冰箱,火炉等空气温度变化敏感的地方。
3。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探测范围内不得隔屏、家具、大型盆景或其他隔离物。
4。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不要直对窗口,否则窗外的热气流扰动和人员走动会引起误报,有条件的最好把窗帘拉上。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也不要安装在有强气流活动的地方。
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对人体的敏感程度还和人的运动方向关系很大。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对于径向移动反应最不敏感, 而对于横切方向 (即与半径垂直的方向)移动则最为敏感. 在现场选择合适的安装位置是避免红外探头误报、求得最佳检测灵敏度极为重要的一环。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好像对运动的“人”灵敏度高,而对静止不动的“人”检测不敏感。

网友B:
最好还摄像头

网友C:
生命探测仪

网友D:
还是按门铃吧

网友E:
难,方案成本不低,可靠性也不好。
居室都是典型的盒子,把住出入口始终是最低廉和便捷的方式。
除非哪位老兄可以从抽水马桶爬进你家,或者像贞子那样利用电子信号实现自身的远程传送……

网友F:
红外,微波探测的都有

网友G:
热释电的性价比最高

网友H: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思想应用在你的产品上比较符合实际!

网友I:
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

网友J:
作安防报警的吧
HB100微波模块是利用多普勒雷达(Doppler Radar)原理设计的微波移动物体探测器,主要应用于自动门控制开关、安全防范系统、ATM自动提款机的自动录像控制系统、火车自动信号机等场所。HB100是标准的10.525GHz微波多普勒雷达探测器,这种探测方式与其它探测方式相比具有如下的优点:1、非接触探测;2、不受温度、湿度、噪声、气流、尘埃、光线等影响,适合恶劣环境;3、抗射频干扰能力强;4、输出功率小,对人体构不成危害;5、远距离:探测范围超过2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