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1PCS01做PFC电路探讨

楼主(2011-09-18):
请问群里电源的大侠们有谁用过ICE1PCS01芯片来做PFC电路,本人是用来做3K电源PFC,发现芯片驱动脚8输出的的PWM波形反了,跟芯片PFC资料里的PWM形正好相反,等于默认是高电平,所以一上电就把MOS给烧,群里有用过此芯片的不知是否也出现此情况,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楼主:
占空比95%以上,无法调节,怎么没人搭理哟

网友A:
用LC5210D搭建的T8 18W非隔离电源,在AC 90-264V DC 220MA 80V情况下,效率有90% PF 0.95 裸板温升35度左右,加上环境温度,一共60度左右。附上PCB图纸,BOM表,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Q 52976266 1868897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