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H用SPI接LCD模块

楼主(2011-09-18):
我想用PIC24H系列的SPI接LCM,可是应该接那两个脚呢?我认为是SCK和SDO两个脚,但手册上的两句话让我很迷茫。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档.zip

网友A:
一般命名都是SCL或者SDA

楼主:
我的附件楼主看了吗? 命名无所谓,关键是用那几个脚?

网友B:
SDO
SDI
SCK
SS

网友A:
我的附件楼主看了吗? 命名无所谓,关键是用那几个脚?
引用 楼主:

LZ就是你自己。

用那个脚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如果用MCU带的硬件IIC,则查DATASHEET上哪个脚是IIC通信脚,如果是IO软件模拟IIC,则哪个IO脚都可以。

你总不是让我替你看DATASHEET,然后告诉你哪个时IIC通信脚吧?:dizzy: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SPI吗,怎么成了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