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完全相同的芯片,用不同SCL线实现IIC通信

楼主(2011-09-18):
背景新手做项目)若干个相同的芯片,共用SDA线,用不同的SCL线连接到pic单片机.
问题:
我的程序里定义:#define    SCL1   TRISAbits.TRISA0
                     #define    SCL2   TRISAbits.TRISA2
然后IIC部分程序直接用IO模拟IIC操作SCL,SDA.
                   操作之前SCL = SCL1或SCL2或其他,后来想想这个语句只是把SCL1的方向寄存器值赋给SCL,操作SCL并没有改变TRISAbits.TRISA0的值,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Q
因为芯片有8个,不可能写8个一样的IIC程序,那太傻了,求助高人

网友A:
I2C总线上可以连接多个从器件,通过不同的ID来寻址对应的从器件。

楼主:
回复2l:是8个一模一样的触摸芯片! 而且芯片管脚上没有硬件设置地址的功能...

网友B:
有几个办法:
1、通过不同的地址区别
2、加装电子开关通过IO口分别控制各个IC的电源或者SDA等

楼主:
谢谢ls几位,我这个问题在侃单片机模块解决了,分值我象征性的给一些,谢谢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