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详细的CRC计算实例,保证你学会CRC

楼主(2011-09-18):
一个非常详细的CRC计算实例,保证你学会CRC from hellodsp

网友A:
楼主最近很活跃啊,支持

网友(2015-05-25):
CARC是神马啊,这个在纠错的那个东西吗,还是数控车床啊。

网友B:
CRC即循环冗余校验码(Cyclic Redundancy Check[1] ):是数据通信领域中最常用的一种差错校验码,其特征是信息字段和校验字段的长度可以任意选定。循环冗余检查(CRC)是一种数据传输检错功能,对数据进行多项式计算,并将得到的结果附在帧的后面,接收设备也执行类似的算法,以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