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电流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1-09-18):
微小电流通过采样电阻得到电压,之后经过由运放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输出,采样电阻为0.5k,求解:若要采uV级别的电压,用运放和电阻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还是专用的差分放大器好使(范围是正负5V,动态性能越优秀越好)?如果有更好的办法,那更好,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1首先应该用大采样电阻.
2.差分电路的输入阻抗要大.

网友B:
强烈建议, 把采样电阻加大.
uV级别的电压, 放大到 V 级别的电压, 这么大的放大倍数.
一般的运放是有问题的.

网友C:
采样后再放大,不如一边采一边放大,这就是I/V转换电路,特点是输入阻抗低,即便加大采样电阻也对被采样电路无影响。

网友D:
为什么把电流直接进运放呢,通过反馈电阻得到电压~~~

网友E:
难度比较大,相关电路要处理好!

网友F:
ph计?是pa级别的方案 参考一下?

网友G:
锁相放大器和稳零斩波放大器,甚至用积分方法,累积一定时间电压在处理

网友H:
可以先经过流压变换(不要用单独的电阻做电流转化为电压,有专门的流压变换电路的用放大器做)在经过仪用放大器  最后采样就行了

网友I:
在0.5k电阻上获得1uV的电压变化需要2nA的电流变化。0.5k电阻在1Hz带宽内的热噪声电压和电流室温下(300K)为2.88E-9V/Df^0.5和5.75E-12A/Df^0.5。如果从电流变化到引起电阻电压变化的通道带宽是1MHz,那么热噪声就不可忽略了。因此在测量电流变化速度不大,可以用并联电阻和电容将电流转化为电压,限制带宽、减小热噪声。之后,可以选用等效输入噪声较小的仪表放大器测量电压。

网友J:
首先要解决的是怎么把uV级别的信号正确采集,而且要滤除干扰,有了干净的输入,放大也会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K:
四楼应该是正解之一!

网友I:
应当记住一个原则,我们能够处理的最小信号不是由信号的绝对大小决定的,而是有信噪决定的。如果没有噪声,在小的信号只要用增益大于1的放大器放大足够多次总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在弱信号处理中,不是因为放大器放大倍数不够大限制处理能力,而是信噪比限制处理能力。

网友L:
回复 网友I:
重要!

网友A:
应当记住一个原则,我们能够处理的最小信号不是由信号的绝对大小决定的,而是有信噪决定的。如果没有噪声,在小的信号只要用增益大于1的放大器放大足够多次总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在弱信号处理中,不是因为放大器 ...
引用 网友I:

既要考虑信噪比相对大小,也要考虑绝对幅值大小。
信噪比和带宽是极其密切的,单单就放大来说,信噪比只会更差,但加上滤波之后,信噪比就会极大改善。
如果不放大直接滤波,那么滤波器本身的噪声就可能比信号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以为帖子沉了呢,没想到这么多高手回复。对了,不是放大倍数超大,是输入的变化范围大从-5v到+5v,我想从这个大范围的变化中,在采样电阻上采集到uv级的电压变化,10uv级别也可以。我该怎么办,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样电阻只能这么大了,这个东西其实是输出一个电流信号,分辨率小于6*(10-8)A,但是电流的变化范围从-9.6mA到+9.6mA。方案定的是用0.5k的电阻采样,之后差分放大1倍,之后接I/F芯片(输入范围是正负5v)。所以采样电阻不能再大了。这位大哥,不知还有什么办法能做到好这个东西,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好意思啊,我叙述的不清晰。我又新回复了其他高手,您看下吧,就在这个回复的上边。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再补充一下哈,是石英加速度计输出的这么个东西。期待高手的指导!

网友M:
弱弱地顶一下

网友N:
如果你非要对uV级(取样不变,之前电路不变)的信号操作的话那你就等死吧(你要想用钱砸也行,从电源,到IC,再到封装,通通地用大大地钞票。。。。)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也不想砸钱啊,可是该怎么变?

网友O:
回复 网友A:
采样电阻只能这么大了,这个东西其实是输出一个电流信号,分辨率小于6*(10-8)A,但是电流的变化范围从-9.6mA到+9.6mA。方案定的是用0.5k的电阻采样,之后差分放大1倍,之后接I/F芯片(输入范围是 ...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采样电阻不能再大了?
是电流范围太大了,从而导致输出电压过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