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如何扩展一个大存储?

楼主(2011-09-18):
51芯片是不是一般只能扩展32KB?如果我想要扩展一个M级的存储用于长时间记录一些数据有没有可能呢?
谢谢!

网友A:
51单片机地址为64k字节,扩展RAM到1M字节是可能的,但5·1单片机速度比较慢,扩展到1M字节,那要存很长时间的数据。

网友B:
51的寻址能力为64K,大于64K需要使用IO进行“页”控制,每页64K,扩大到Mb没有问题,但为了节约IO资源,最好使用串口接口的存储器,比如SPI、I2C等,速度取决于51的指令周期(指写指令的执行和输出周期之和)和存储器写入周期中的大值。

网友C:
3楼的说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