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如何扩展一个大存储?

楼主(2011-09-18):
51芯片是不是一般只能扩展32KB?如果我想要扩展一个MB级的存储用于长时间记录一些数据有没有可能呢?
谢谢!

网友A:
 可以,市场上有很多MB级别的存储芯片可用。

网友B:
用串行存储器,典型的如W25X16,SPI接口,既能高速读写,接口又简单可靠。

网友C:
存数据,任意扩展

网友D:
用CPLD扩展个IDE接口,很简单的,就几个寄存器就可以了,主要是管教多。
然后加个硬盘就是了。

网友E:
如果你用多个时序来表达一个地址,地址范围就扩大了,容量也就扩大了。。。

网友F:
用一片8推的FLASH,比如SST25VF032B,4MB的容量

网友G:
改用ARM

螺丝壳里面要放个卡车很难受的

网友H:
atmel有几兆的SPI接口存储器。除了擦起来慢点,存个数据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I:
市场上有很多串行存储器可以选择

网友J:
很多的串行存储器  各种接口SPI IIC 都有

网友K:
用串行存储器,典型的如W25X16,SPI接口,既能高速读写,接口又简单可靠。
引用 网友B:

如次。

网友L:
这个问题已经在另帖中解答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