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专家解释一下保险丝的Rated Breaking Capacity

楼主(2011-09-18):
我在看保险丝的参数时看到一个参数Rated Breaking Capacity,这个参数的单位是kA,请问这个参数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有的保险丝没有标这个参数?请大侠们发表意见

网友A:
回复 楼主:
极限分断电流,如果实际电流大于极限分断电流,就会拉弧断不开。

楼主:
那额定电压呢?超过额定电压会怎么样?
这个额定分断电流那就应该是远远的大于额定电流了。
为什么有的保险丝没有标明这个参数呢?

网友B:
2楼所述正确

网友A:
额定电压和最小电气间隙有一定联系,简单的讲(并不是很严谨的描述),在其中的一种情况下,如果超过额定电压即使融芯正常分断,但由于电气间隙太小会导致直接爬电拉狐。

楼主:
额定电压我能理解了,我原来就想问这个问题呢,现在我就是对这个Rated Breaking Capacity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保险上没有标注,而有的是标了的,这个参数是远远的大于额定电流的。

网友A:
兄弟,你这是要不难倒我不罢休啊,这个极限分断电流其实和断路器的极限分断电流是一个概念,这个参数是根据实际回路的短路电流来确定的,至于这个值是否必须要标,俺们不是这行的专业人士,这要看国标,但按常理来说,肯定存在最低分断电流的要求,可能在只能满足国标的最低的分断能力的情况下可以不标,这是我猜的哦。

楼主:
大哥,您至少在这方面比我专家的多啊?帮我区分两个概念就好了,rated current和Rated Breaking Capacity。
rated current是额定电流,选保险丝就按照这个电流选,超过这个电流保险丝熔断,起到保险作用。而Rated Breaking Capacity按照您的解释是电流超过了这个值就断不开了。
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断路器的分断电流。现在我的理解就是,保险丝上的电流低于rated current不断,高于rated current并且低于Rated Breaking Capacity就能断开,如果电流高于了Rated Breaking Capacity,保险丝的丝被烧断了,但是还是没有断开,被空气或者真空连通了。如果保险丝断开了,但是两端的电压超过了额定电压,保险丝依然有可能连通,真空或者空气放电。
理解有错误吗?

网友A:
Rated Breaking Capacity,不好意思,这个词应该是要翻译成“极限分断能力”才是标准答案,实际给出的是一个极限分断电流值以KA为单位。参考下这个:http://www.chko.cn/service/tech_Read.asp?id=33

网友B:
保险丝不是用在低压电器等场合,可以不标,例如,保险丝用在隔离5V的限流时,一般不考虑拉弧,此时可以不要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个说法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