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前辈指导

楼主(2011-09-18):
我是个学生,学校的专业课开得比较晚,所以我只能自学单片机了,前些时自学了c51,现在想学msp430,但不知道从何下手。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多看书,多动手

楼主:
书我也在看,只是今天看,明天就忘。能不能指点哈哪本书比较好,比较易懂啊?

网友B:
你要是51系统搞明白了,其他单片机一般只用看器件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C:
多学习 多思考 多实践
不过呢 我建议你还是一步一步来 要学好单片机 需要一定的电子技术基础 如果不具备就不要勉强了 从基础干起
记得自己大一的时候对计算机技术非常感兴趣 去图书馆借了好多计算机的高级课本 比如操作系统 比如黑客技术 可是我看了N遍就是看不懂 原因很简单 跨阶段学习了 而现在俺看操作系统的书就轻松了许多

网友D:
刚到!这个东西就是勤动手

网友E:
1)买块开发板,再买本书.
2)把开发板带的例子跑几遍,不懂不要紧,先把程序跑起来.
3)对照书,网上资料,尽量把程序读懂.还是不懂的地方就暂时不要管它.
4)对照开发板电路,把各器件的功能作用分析一下.不要管它们实现的细节.
5)重复1~4,同时逐步试着理解一些细节.

网友E:
还有就是"多学习 多思考 多实践
不过呢 我建议你还是一步一步来 要学好单片机 需要一定的电子技术基础 如果不具备就不要勉强了 从基础干起
"

网友F:
多看书,买块学习板自已DIY!

网友G:
什么51学完了不知道怎么学430,这问题问出来就是51根本没学会,回去重学。

网友A:
书我也在看,只是今天看,明天就忘。能不能指点哈哪本书比较好,比较易懂啊?
引用 楼主:

明天忘了就再看一遍,看了后应该动手辅助理解并加深印象,对于初学者光看不练等于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