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后的波形问题

楼主(2011-09-18):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FPGA 对外部50MHz的晶振分频,当输出频率为1kHz时,输出是很标准的方波,偏移为零
当输出 25MHz时输出是近似的正弦波,并且有 1V左右的偏移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示波器或者探头带宽不够,用x10档测量

网友B:
你说的“偏移”是指什么,平均值的偏移,还是最小值或最大值?

网友C:
你是怎么看的输出波形,不是FPGA的内部的问题就应该是示波器的原因吧

网友D:
应该示波器的问题,FGPA的波形可以调试看看结果

网友E:
可以先看看50MHz晶振本身输出的波形,也是有偏移的近似正弦的波形。这是因为频率很高时,方波信号的上升时间、建立时间等参数对波形的影响不能忽略,与FPGA的速度也有关系。频率低时,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个人觉得,这是正常现象,起码我也遇到过。这种波形,在FPGA内部不会造成误判断,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F:
建议好好看看信号完整性相关资料。
估计你用的示波器比较烂

网友G:
明显示波器的带宽不够!

网友H:
"并且有 1V左右的偏移",根本原因是信号输出存在不能忽视的电容,有RC效应.原因可能是容性负载,也可能是你的示波器引入的电容.X10的会好于X1的话,示波器引起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