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 温馨提示:请各位网友保护好您的账户密码

楼主(2011-09-18):
温馨提示:请各位网友保护好您的账户密码

网友A:
什么情况?

网友B:
难道21的账号也有人盗?

网友C:
这个应该很重要。

网友D:
有人盗号?:dizzy:

网友E:
论坛上已经出现了,拿了你的号然后拉皮条

安全第一

网友F:
:o有没有更安全的措施呀?!

网友G:
有没有安全措施!

网友H:
不是吧,几年了我从来没考虑过21号被盗的问题

网友I:
二姨开门不要验证码,穷举法试密码还是有可能的。不过偶就是奇怪,偷二姨的密码有啥意思呢?说偷斑竹的我都还可以理解。老大,是不是要给偶们斑竹整USB KEY认证啦?

网友C:
俺最近就研究成功hotwc3单向散列函数的数字签名体系。
根据单向散列函数的定义,任意长度的数据都会被散列为固定长度的散列值。
那么用二姨的id加密码构成一个散列值存入论坛的数据库。
同时该记录也同时存入二姨的id,但绝不保存密码。
这样可以做到二姨内部人盗取密码,也可加入搜索速度。即哈希搜索。
再就减少碰撞的发生。

网友:
不是吧,有这必要盗号吗?

网友E:
HOT大叔提到的层次高了,那些搞暴力的还没到这个层次,还在字典尝试的阶段

网友J:
老hot的办法恐怕要直接写成论坛系统代码给二姨家的技术人员才有用。

网友K:
什么情况呢?

网友L:
我还是觉得截获自动登录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且本论坛使用的通用论坛构架

网友M:
很多人在各个网站或论坛的密码是一致的。
有些小网站不负责任可能使用明码存储密码或使用可逆算法加密密码,或者干脆应该是骗注册的网站。
在某些情况下,都是有可能泄漏的。
这样随便一个账号都可以用来在所有其它网站上登录了。

网友M:
如果收集到购多的账号密码对,用脚本针对某个网站就进扫描登录就很简单了。
21ic登录好像又不用填图形验证码的。

网友M:
俺最近就研究成功hotwc3单向散列函数的数字签名体系。
根据单向散列函数的定义,任意长度的数据都会被散列为固定长度的散列值。
那么用二姨的id加密码构成一个散列值存入论坛的数据库。
同时该记录也同时存入二姨的i ...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负责任的网站都是用散裂算法做存密码的吧。

网友N:
:L我等只是一个爱打酱油的良民,不会有人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