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非要连着仿真器才能正常运行,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1-09-18):
DSP2812仿真器ICETEK-5100usbV2.0,在仿真情况下,程序能正常运行。然后将程序下到flash中,此时还能正常运行。断开仿真器,程序却跑飞了。如果把仿真器接上,重启板子,板子不和电脑相连,也可以正常运行,但脱离仿真器就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那个地方没有配置好,还请高人指点,多谢!

网友A:
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连上仿真器目标板上电就能运行,一旦断开仿真器就不能运行.后来找到原因:目标板复位电路有问题,不能使板子正常复位,但连上仿真器时可以借助仿真器的复位电路复位,然后正常运行.希望能给你一点提示.

网友B:
楼上说得有理,看一下复位电路或看门狗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