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戴维南定理,有个疑问

楼主(2011-09-18):
负载获得的最大功率的条件是负载电阻等于电源内阻,这个我要怎样理解?有没有公式?还有2个电源并联内阻不一样时,怎样等效?求解,最好带推导过程,菜鸟升级中。。。

网友A:
PL=((RL/(RL+RS))US)^2/RL=US^2/(RL+RS^2/RL+2RS)显然RL=RS时候PL最大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插入图片。。。。那个还有2个电源并联内阻不一样时,怎样等效?-----负载断开将俩个等效成一个RS和US按PL=((RL/(RL+RS))US)^2/RL=US^2/(RL+RS^2/RL+2RS)即可

网友B:
你只要记的负载能获得的最大功率为系统功率的一半,这句话就行了

网友C:
千万别做实验,你的电源会爆

网友D:
负载爆的可能性更大

这个就是数学公式的理解

网友E:
太阳电池的管理办法 ?

网友F:
楼主中学数学没过关,公式是个二次项,抛物线,纯在最高点,一阶导数为0的哪一点

网友G:
完全是数学问题,高中数学抛物线求最大值

网友H:
两个数值一定的数只有它们的值相等时它们的积才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