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直接驱动SDRAM

楼主(2011-09-19):
版主你好,请问STM32如何直接驱动SDRAM?  hfcyd@126.com

网友A:
不行哦, 只能直接驱动 SRAM.
因为 SDRAM 还是属于 DRAM. 控制时序是完全不同的.
具体地说, 刷新, cas ras 信号. 以及行列地址线共用等都将让即使是软件模拟都很困难实现.

网友B:
楼上是答案,需要SDRAM控制器的。

网友C:
SDRM是需要驱动和控制器的

网友D:
2楼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