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CD4046使用

楼主(2011-09-19):
传感器输出信号经过调理电路以后成为一个叠加了随机可变直流偏置的正弦信号,欲使用CD4046B构成窄带滤波器跟踪正弦信号,同时去除随机可变直流偏置,不知是否可行?另外,调理电路输出信号幅度在几十mV到2V之间,可否直接输入CD4046B进行跟踪?如果不行,是否有参考的方案能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A:
期待最佳答案。。。

网友B:
无能为力呀  没遇到过呢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还是期待高手的解答吧!

网友D:
输入电容耦合 隔直  ne567 可参考?

网友E:
这个不太清楚了

网友E:
我回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