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 GPS模块波特率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1-09-19):
我用的是U-blox 的GPS模块,设置完波特率后在断电前可以用,断电后就又恢复出厂的9600了,又没有知道怎么设置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A(2011-11-01):
:)问题解决了!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断电不能保持,请问是怎样解决的?谢谢!

网友B:
或许在某个地方保存一下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