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请教各位前辈个问题!我最近在网上买了些说是烟雾报警器,查了查资料感觉是光电传感器,就是当有烟雾时通过烟雾的漫反射,发射管能照到接受管,下面是图,里面就是一个发射管一个接收管,都是2脚的,可是不知道怎么测,也不清楚接收管输出是什么信号,请各位前辈指导!多谢了!

网友A:
做设计的一个起码素质就是各种资料的索取,既然都买了实物(自然就知道型号和其来源),顺藤摸瓜自己去找吧。

网友B:
好像记得,发射就是红外发射管,接收就是红外接收管。

网友C:
发射管可以恒流驱动或加个限流电阻,输出要接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