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吸收电路和TVS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RC吸收电路比如H桥上的MOS管,可以用TVS取代?似乎TVS响应时间更好,如果功率和电压留一些余量,似乎比RC电路更好。一个问题就是TVS工作次数是不是不能满足?

网友A:
不可以,用途不同。

楼主:
为什么不行?是次数?都是把一些能量吸收吧。怎么就不行?

网友A:
两个元件的特性不同,自然带来不同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