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的困惑

楼主(2011-09-19):
做硬件一年左右,现在在学习单片机,之前有一定的基础,基本内部原理知道,各IO口结构了解。买了开发板,能写一些模块化程序。
现在的困惑是:对于一个完整项目,比如小家电类的,有照明,风机,温度检测,数码显示,按键等,这样一个完整程序要如何去写?比如在做数码管动态显示时,这个延时时间单片机要去做什么?
总之,有多种模块时,我就全乱了!
望各位大师们指点,让俺尽快入门!

网友A:
可以一步一步来吗!做好一个模块,在增加一个模块,逐渐增加进来。

网友B:
LZ缺乏的是编程思想中最重要之一的多任务思想

网友C:
深有同感啊!

网友D:
加个实时系统,超简单

网友E:
我说说我的思路。假如单片机控制的一个家电有功能控制,显示,按键扫描这三个模块。把这三个模块放入一个WHILE(1)循环里,当功能控制模块需要要进行延时的时候,就给它一个延时标志,让定时器在延时达到后再在中断中取消标志。每次进入功能控制模块后,检测到延时标志就马上退出该模块,然后继续执行显示和按键扫描模块的任务。三个模块都执行过了,就重新循环。我的思路就这样,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F:
多做、多想、多看书,经历之后自有收获。

网友G:
尝试一下自己写个数码钟,温度传感器啥的,不要看例程,按自己的逻辑写,先写几个简单的。锻炼一下逻辑思维。

网友H:
我也是一个新手,和你的问题是一样的,在此互相鼓励一下吧

网友G(2011-11-11):
学习单片机,其实最终就是学的一种思维方式。把最简单的积木堆成你想要的城堡。尝试从最简单的设计开始,比如做先做个数码管显示,然后把时间加进去,完了把温度显示加进去,完了,把按键控制时间的加进去,完了把整点报时加进去,完了你不用按键控制了,改用红外遥控器控制,再完了,你不用数码管显示了,你改用LCD显示了。再完了,你就学会怎么使用单片机设计产品了。而且很有想法。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2011-12-24):
看书、思考、、、

网友I:
我觉得你遇到的应该是属于系统通调的问题,要知道一个稳定的大系统可定是由一些模块组合而成的,也就是“模块化”思想的设计方式。无论是硬件和软件的设计,这种思想都适合的,我这里有一个华为硬件工程师手册,供你参考一下,给你添加到附件吧。

网友J:
任务驱动,只有去做才知道。

网友:
一步一步来!

网友K:
既然楼主 会编写模块程序了 只要将每个模块 调用的逻辑思路整理好 就OK了 一点一点来吧 模块越加越多 慢慢的楼主就学会这种思想了

网友L:
慢慢来了

网友M:
一点一点加入吧..

网友N:
慢慢来,模块化编程是关键

网友O(2012-02-22):
13楼 有理!    做综合性的实验时要模块化!    比如你先实现电灯的简单亮,再加入键盘自由控制。完成后,确定已有的程序无误,继续加入温度检测,显示电路,和驱动风机。。。。。要一点一点模块做,谁也不可能直接一步把个多功能的项目一次写了运行。。。。那样根本找不到错误啦,就全乱了

网友P:
新手 同样地 学习过程中

网友Q(2012-05-17):
13楼,让俺受益颇多啊

网友R:
我曾有这样的经历
现在想起来好像还是这样
........
好久没有碰了
也该复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