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1-09-19):
我用的单片机是dspic30F2010,在MPLAP中编译正常,program后直接点击RUN单片机运行正常,但断开KIT3后单片机直接上电程序却不运行,就像没烧写入一样,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A:
选错模式了,你是用了debugger模式下Program吧?那肯定是不运行的。

楼主:
的确选错了,万分感谢

网友B:
PIC 是严格区分开的,DEBUG版本不能独立运行
  有些单片机是可以DEBUG可以独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