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低噪声的带宽为10M的放大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9-19):
或者有没有专用的方法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有知道的老大,请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你的信息太少了,你的输入信号有多大?要求信噪比有多高?可能还需要信号的输出电阻、输出电容等参数。主要根据你的信号特征、要求选择合适的运放。
如果你的信号太小,要做到10M的带宽,可能需要多级放大。

网友B:
参考示波器中Y轴放大器。

网友C:
用个共基极的三极管,或者沃尔曼电路我觉得能满足需要吧?直接上图:

网友B:
7楼的图错了,什么也不能输出。

网友C:
8# maychang 哦,对,楼上说得对,我画错了,应该在集电极输出信号,我画成了基极,感谢maychang

楼主:
哦,其实我在做的是光电倍增管输出信号的检测,光电倍增管输出的是电流,输出最大电流是100uA,像我们输出的大概在10uA左右,如果用运放,就是我1楼提出的问题了。
5# lxh201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从上面那个三极管集电极输出吗?

楼主:
其实输出信号是什么样的我还没见过,只是根据一些资料,输出的是脉冲,信噪比当然是越高越好。但是根据一些资料,有可能的结果是噪声直接把信号淹没掉,现在想做的就是不要把后面的处理电路带进来噪声,把信号输出,然后用一些方法把噪声去除。
5# lxh2010

网友D:
普通的同相放大

网友B:
12楼:
“其实输出信号是什么样的我还没见过,只是根据一些资料,输出的是脉冲”
那么你首帖中的表述有问题。首帖中说的是“带宽需要10M以上”。
通常,“带宽需要10M以上”理解为通带下限从0开始,上限到10MHz。
既然“输出的是脉冲”,那么通带下限就不是零。带宽也不是10MHz。
一般地说,狭带放大器容易做得噪声小增益高,带宽大则比较困难,要求通带内增益非常均匀就更困难。
你还是把要求好好搞清楚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对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E:
哦,其实我在做的是光电倍增管输出信号的检测,光电倍增管输出的是电流,输出最大电流是100uA,像我们输出的大概在10uA左右,如果用运放,就是我1楼提出的问题了。
5# lxh2010  ...
引用 楼主:

你需要的是低噪声跨阻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