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交换芯片接口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百兆以太网接口信号有TXOP,TXON,RXOP,RXON
因为交换芯片自持交叉直通自适应,所以在原理图设计,考虑到PCB的走线有时会将发送接收信号互换
问题是,将TXOP,TXON互换,同时将RXOP,RXON互换,竟然也不影响通信,这时为什么?不理解?求解释~

网友A:
百兆以太网接口信号有TXOP,TXON,RXOP,RXON
因为交换芯片自持交叉直通自适应,所以在原理图设计,考虑到PCB的走线有时会将发送接收信号互换
问题是,将TXOP,TXON互换,同时将RXOP,RXON互换,竟然也不影响通信, ...
引用 楼主:

差分信号啊,互换是不影响通信的

网友B:
同时互换,负负得正。

楼主:
同时互换,负负得正。

这里又没有自环,负负得正的解释个人认为是错的!

差分信号啊,互换是不影响通信的

差分信号如果信号的P和N反了,最终数据的高低电平都反了,数据不就都错了嘛!

楼主:
交换芯片是如何从接口上提取出信号的,是直接将PN相比较得出高低电平这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