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现在用的PXA310的平台里面,有一路电源的名字是VCC_BIAS。
解释为 Internal SRAM back bias, 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解释
spec的要求接3.3V,但是板子上只有power-in是3.3V。
直接接Vin的话担心不安全,如果客户不小心接反了,或者接错了,整个机器就直接挂掉了。
现在又2个想法,不接或者接1.8V,不接以后目前还在试验中,几天过去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难保会出现什么问题。接1.8V觉得挺悬,因为压根spec就没有提过
还有一个想法是在这路电源上并一个稳压二极管,但是以前没做过,这版出来就做产品了,担心会出什么问题,有哪位有这么做过的DX还请指教下

网友A:
要求接多少就接多少,用合适的接插件即可保证不会接反或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