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解决。。

楼主:
最近做个40V/3.5A电源,调试带载出现问题。。一、管子波形比较抖动。。波形不好,输出整流管比较热(用的是RPRH8120)。。什么原因呢?急请大伙给意见。。图在下。

网友A(2011-09-19):
有图无真相啊。。。。

楼主:
顶上,求个高手答复。。

网友B:
有问题了,还整个这么小的图 ,咋看啊,放大模糊一片。

网友B:
这么着也得把源文件顶上,或者打印个PDF啊

楼主:
不是吧?难道说把参数也例出来?

网友A:
不列参数,所有的电源都差不多一球样,整流桥,控制IC,变压器。。。。那有啥好好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