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ddllxxrr笔记六 中断之我见

楼主(2011-09-19):
在坛子里看到大家对回调函数的讨论,总觉得十分难。今天把中断这个测试做了,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去讨论回调函数。

首先看下什么是回调函数:

如果参数是一个函数指针,调用者可以传递一个函数的地址给实现者,让实现者去调用它,这称为回调函数(Callback Function)

这就行了,我想新唐公司用这个函数就是为了不修改.S文件。象流明的每到一个中断必须修改。否则程序不好用。

下面这个程序是按键KEY2中断,我把中断函数换成任何名字,当然中断使能名字也得换,换成什么名字都好用,不信大家试试。

看了下

管脚中断使能的说明,也确实如此,大家不要要。。。。CALLBACK.吓到了,抓紧时间学习吧。

/*----------------------------------------------------------------------*/
/* Function:    DrvGPIO_EnableEINT0                                                */
/*                                                                                                 */
/* Parameter:                                                                                 */
/*             TriggerType - [in]                                                            */
/*                  E_DRVGPIO_INT_TYPE, specify the interrupt trigger type.                           */
/*                  It could be E_IO_RISING, E_IO_FALLING or E_IO_BOTH_EDGE and              */
/*                  it's meaning the interrupt function enable by rising egde/high level,               */
/*                  falling edge/low level or both riging edge and falling egde.                             */
/*                  If the interrupt mode is E_MODE_LEVEL and interrupt type is                       */
/*                  E_BOTH_EDGEthen calling this API is ignored.                                         */
/*             Mode - [in]                                                                                                 */
/*                  E_DRVGPIO_INT_MODE, specify the interrupt mode.                                  */
/*                  It could be E_MODE_EDGE or E_MODE_LEVEL to control the interrupt is by         */
/*                 edge trigger or by level trigger.                                                                         */
/*                  If the interrupt mode is E_MODE_LEVEL and interrupt type is                              */
/*                  E_BOTH_EDGEthen calling this API is ignored.                                                 */
/*             pfEINT0Callback - [in]                                                                                            */
/*                  It's the function pointer of the external INT0 callback function.                              */
/* Returns:                                                                                                    */
/*              None                                                                                                    */
/* Description:                                                                                                    */
/*              Enable the interrupt function for external GPIO interrupt from /INT0(GPB.14) pin.          */
/*---------------------------------------------------------------------------------------------------*/

上我的中断调试程序,那个INT0可以换成任何名字,如:ddllxxrr

/*---------------------------------------------------------------------------------------------------------*/
/*                                                                                                    */
/* Copyright(c) 200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UART.h"
#include "DrvSYS.h"
void INT0(void)
{
    printf("Interrupt\n");
}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er)
{
    while (counter--);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STR_UART_T sParam;
    /* SYSCLK =>12Mhz*/
    UNLOCKREG();
    /* Enable 12M Crystal */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 Switch to PLL clock */
    DrvSYS_SelectHCLKSource(0);
    LOCKREG();
    /* Set UART0 Pin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UART Setting */
    sParam.u32BaudRate   = 9600;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
    /* Set UART0 Configuration */
    DrvUART_Open(UART_PORT0, &sParam);
    /*---------------------------------------------------------------------------------------------------------*/
    /* GPIO Interrupt Test                                                                                     */
    /*---------------------------------------------------------------------------------------------------------*/
    /* Configure general GPIO interrupt */
    DrvGPIO_Open(E_GPB, 14, E_IO_INPUT);
    /* Configure external interrupt */
    DrvGPIO_EnableEINT0(E_IO_BOTH_EDGE, E_MODE_EDGE, INT0);
    /*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while (1)
    {
        printf("Deep Sleep\n");
        while (UART0->FSR.TE_FLAG == 0);
        GPIOA->DOUT |= 0x7000;
        UNLOCKREG();
        SCB->SCR = 4;
        SYSCLK->PWRCON.PD_WU_INT_EN = 0;
        SYSCLK->PWRCON.PD_WAIT_CPU  = 1;
        SYSCLK->PWRCON.PWR_DOWN  = 1;
        LOCKREG();
        __WFI();
    }
}

效果图:

工程文件:

网友A:
回调函数应用很广。希望楼主再仔细学习学习

网友B:
中断不太懂

网友C(2012-03-23):
中断还是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