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卡 的读写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19):
用 官方pic的例子可以读写 现在想把一个文件  单片机控制先打开 再写比如写10个字符 然后关闭文件;然后再打开 文件 这时候再从10个字符后面再写10个字符,然后关闭文件;要调用那个函数才能实现连续读写? 我的第二次写 就把第一次的给覆盖了。有做过的没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先去查查标准C怎么做,PIC 的协议栈,函数名称也是类似的。

网友B:
试一试这样:
打开文件--》读取上次写入的数据--》重新写入以前的数据-》写入新的数据-》关闭文件

楼主:
多谢两位  搞定

网友C:
这种错误一般都是把地址指针弄错了造成的。

网友D:
每次写的文件名取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