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步进电机转不动了,或者是不是到了某一位置了?

楼主(2011-09-19):
请问大侠们,怎么检测步进电机转不动了或者是否转到某位置了?我要用步进电机拖动一个重物向上走,当重物走到头时步进电机就拖不动了,怎么检测这个时刻,并且步进电机还不坏。或者检测到步进电机已经将重物拖到了头,直接停止驱动。最好是能用开环的方法,不想在前面加传感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堵转检测, 目前还很不成熟. 我劝楼主还是用闭环的传感器检测好些.
要不, 你这个项目不知道堵到什么时候才能下得来!

网友B:
开环只能采用反复测试然后建立标定曲线的办法

网友C:
步进电机没好办法
带电流环控制的电机可以实现.

网友D:
加编码器或接近开关探测。

网友E:
加编码器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