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筋急转弯,廉价MCU没有加法器,如何实现加法 功能?

楼主(2011-09-19):
前言:

有个小童鞋在问,某廉价MCU不但没有减法器,也没有加法器,如何做减法?
借此机会,俺突发奇想,来个脑筋急转弯,某些廉价MCU(如松翰SN56000系列)没有加法器如何做加法?

要求:
用MCU其他通用指令写出个加法器来,接下去做减法就超级简单啦,减数求补再相加即可。
关键是这个加法器,位数不限,4位8位16位32位均可,讲明实现原理即ok
在1分钟内写出者,为顶级电工。
在3分钟内写出者,为优秀电工。
在5分钟内写出者,为良好电工。
在10分钟内写出者,为合格电工。
超过10分钟未能写出者,建议重新回炉,或改行别当电工了~~~  :lol

网友A:
还是别用MCU了 直接数字电路 直接实现
先写真值表 然后例逻辑表达式
然后在化简 最后用与非门 或者 或非门实现

网友B:
哪个MCU没有加法指令?没有乘除的倒有不少。

网友C:
有的人,一言一行,一个签名,让能让人想起令人恶心的某衣衣

网友D:
IO 口逻辑位操作,一进一出,串行或者并行都可以,还可以做流水线,嗯。30秒

网友E:
一不小心,变成 顶级电工了 我*!

网友F:
加就是个异或,进位就是个与。

网友G:
CPU是由运算器和控制器组成的....加法器是运算器中最原始的运算...可能没有吗?加没器占的资源是最低的了.比异或逻辑还低.

网友H:
我是小童鞋。。。

楼主:
某些MCU(如松翰SN56000系列) ,  由于是语音专用芯片,很多指令派不上用场,因此,不带加法器也很正常~~~

网友I:
PC就是一加法器

网友J:
廉价到没有加法的MCU,老子就不用了!

楼主:
LS各位盆友答的都不错~~~

给个 51模拟加减法器 程序供参考~~~

                   ORG   0
                   MOV   R7,#0A8H
                   MOV   R5,#05FH
                   LCALL ADD_UINT8
                   NOP
                   NOP
                   NOP
                   MOV   R7,#0A8H
                   MOV   R5,#0EFH
                   LCALL SUB_UINT8
                   NOP
                   NOP
                   NOP
                   SJMP $

ADD_UINT8:
                   MOV   R0,#8                   ;R7 + R5 --> R7
ADD_1:
                   MOV   A,R7
                   XRL   A,R5
                   XCH   A,R7
                   ANL   A,R5
                   CLR   C
                   RLC   A
                   MOV   R5,A
                   DJNZ  R0,ADD_1
                   RET

SUB_UINT8:
                   MOV   A,R5                   ;R7 - R5 --> R7
                   CPL   A
                   INC   A
                   MOV   R5,A
                   LCALL ADD_UINT8
                   RET

                   END

网友K:
首先1BIT的加法器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其它的8~32位扩展就是了,注意进位处理

网友I:
INC A 是不是也属于加法指令.....................

楼主:
如认为增量指令 INC A 也属于加法指令.....................

完全可替代掉..............................

SUB_UINT8:
                   MOV   A,R5                   ;R7 - R5 --> R7
                   CPL   A
                   MOV   R5,A
                   MOV   A,#1
                   XCH   A,R7
                   MOV   R1,A
                   LCALL ADD_UINT8
                   MOV   A,R1
                   MOV   R5,A
                   LCALL ADD_UINT8
                   RET

                   END

网友L:
悲哀啊,现在看51的汇编看不懂了。10几年不用51了。

楼主的程序中使用了C和带C移位,这个对于一个不支持加法的单片机而言似乎不可能存在的。

网友M:
廉价到加法都没有的东西,是不是本身就应该淘汰
这好像在问:哪个童鞋知道钻木取火的具体方法

楼主:
悲哀啊,现在看51的汇编看不懂了。10几年不用51了。

楼主的程序中使用了C和带C移位,这个对于一个不支持加法的单片机而言似乎不可能存在的。
引用 网友L:

那很简单,下面这两条指令:

               CLR    C
               RLC    A
改为:
               RL      A
               ANL    A, #0FEH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