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直流电阻线上,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1-09-19):
比如两根0.1mm直径的漆包线,并行绕成线圈,构成数据线,总长度2000米。
直流电阻大约6千欧左右,电容电感参数时变的。

通过这样的导线进行数据传输,传输速率不高,1.2kbps就够了。

高手们,请问有什么思路?

网友A:
最好使用电流环。

楼主:
能具体描述一下吗老兄?

楼主:
是不是有点像串口4--20ma通信机制?

网友B:
电流环通讯或FFSK调制。

楼主:
我的大致想法这样,比如模仿电流环,UART中输出的1 0信号,控制产生一个1ma和0ma的电流,在接收端检测电流,判断10,然后直接接到接收端的UART口中,不知可否?

FFSK不大了解,比FSK区别很大吗?真个回路的R L C都很大,不知道信号衰减的程度。

网友A:
电流可以大一些,未必一定兼容4-20mA标准,FSK是调制过的信号,物理层仍然不能绕开,电流环在此就是物理层的一种实现方法。

网友C:
:o  直流电阻6千欧。。。。。。。。。。。。。。。。。。。。。

网友D:
实现是可以,难度也不大,只是电阻有点大,电压得高点

楼主:
0.1mm直径的漆包线,一两千米长,直流电阻要这么大。

楼主:
所以我考虑电流小一点。这样降低对电压的要求。
我更担心的是电感和电容的影响,毕竟绕成线圈以后,量还是很大的。
不知道一两kbps的速率,能不能行。

网友E:
2000米线,得看线圈怎么绕了

绕的好的话,空气芯都能直接加市电了

网友A:
电压不宜过低,否则抗干扰力不足,可以取9-24V,条件越不好,电压越要取高一点,至于分布电感、电容的影响,只要通讯速率不高即可,1200bps没问题。

楼主:
那就打算试试看咯!
谢谢各位!

楼主(2011-12-13):
线太长了,只能做到300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