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是不是这样说的(关于三极管电流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1.电压极性是负的时候 这时的电流方向是不是与电压极性是正的时候相反?
就像是图中  V2管的基极电压对地极性是负的 射极电压的极性也是负的  那么射极电流ie的方向是不是"向上"的?

2.当基极电压是正的时候 从集电极电阻取的电压与基极电压反相 从射极电阻取的电压与基极电压同相 这是因为, ic的方向是从集电极流向射极("向下")的
是不是这样?

3.如果第1个和第2个问题回答都是肯定的
那是不是 基极电压是负的时候 集电极电压就是正的 这时集电极电流方向("向上")就与基极电压是正的时候的集电极电流方向相反

网友A:
re LZ:

这里须区分直流和交流。交流是“骑”直流(偏置)之上的信号,交流负并不意味着电压(或电流)就是负的,需要看其交直之和。

这里用“符号”表示了交流信号的正负,利用这些符号可以判断信号极性然后得到反馈的极性。如图,Ui+导致Uo1 -,然后Ue2 -,最后并联到V1管的基极形成负反馈。

网友B:
1.在模拟电路分析中经常间节点信号分解成直流和交流两部分,一般直流部分代表偏置量,交流部分代表信号量。你所说的电压极性是指信号电压(交流部分)的极性,它的正负与否并不意味着节点电压的正负与否,因为节点电压还要叠加上直流分量。如果V2节点信号电压极性为负,即节点实际电压小于直流部分,动态理解就是电压下降,所以集电极电流减小。这相当于交流电流流出集电极,即图中所画电流方向。一定要注意,总的电流流向是从集电极到发射极。
2.阐述正确。在这种情况下,电流的交流部分与直流部分流向相同,在不区分直流和交流概念市也容易理解。
3.应当说基极电压下降时集电极电压上升,集电极总电流减小,交流部分流向向上。与基极电压上升,集电极电流增加,交流部分流向向下相反。要注意两种情况下,总电流的流向是不变的。交流部分的正负反映的是电流相对直流量的增加或减小。
评论:对于模拟电路学习弄清直流量与交流两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更深一点讲,因为晶体管是非线性器件,用它实现线性信号处理首先需要线性化。非线性系统显性化的一般方法是小信号线性近似。高等数学中分析工具就是采用泰劳展开,展开点即是偏置点,直流量;一阶变化量即是信号量,交流量。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3# circuit1234
的回答妙极了  正是我期望的"新手的语言" , 讲解得很明白很容易理解同时也极有针对性 ,  详细讲解的东西正是我所困惑的
还有#3的评语部分 将已知的知识与我不解的知识联系了起来 甚妙

虽说你的解答很好 不过我还是得确认一下 我是不是理解有错
就拿此图来说
RE上的总电压为uE2
当V2的集电极加的信号在正周时 uE2=UE2+ue2 此时流过RE的电流方向是"向下"的
当V2的集电极加的信号在负周时 uE2=UE2-ue2 此时流过RE的电流方向是与V2输入信号在正周时的电流方向相反(即"向上")

交流信号的极性由正(负)变到负(正)就会使交流电流的流向由正向(反向)变成反向(正向)

这些理解对吗?

网友B:
1."RE上的电压为uE2",这句话对。
2.“当V2的集电极加的信号在正周时 uE2=UE2+ue2 此时流过RE的电流方向是"向下"的”,这句话问题描述不够明确。
    的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双极管处于哪个工作区?如果处于放大区,集电结出与反偏状态,在理想情况下,集电极电压变化不会改变集电结反相电流,不会影响发射结电压;如果加的是电流信号,因为集电结反偏阻抗很高,电压随电流很快,对实际电路有限的电压范围,电流信号是无法加到集电极的。所以,处于放大区的双极管的集电极只能提供信号输出,因为是高阻只能输出电流。用它实现电压放大时,必须通过电流电压转换器件将输出电流转换成输出电压。最简单的电流电压转换器件就是线性电阻。随着电源电压下降,线性电阻太小增益会很小,电阻太大压降增大,会迫使晶体管退出放大区。这种情况下,就要采用非线电阻实现电流电压转换。这些需要从更深的层次理解电路。基础教材因篇幅有限,和不能涉及更多的数学工具应用,一般不能见解很深。但是有一点可以记住,对于线性时不变系统,数学上可以用一阶微分方程组描述,在一定的初始条件,系统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过程是完全可以用数学公式描述的。简单一点讲,一个电路一旦采用的小信号线性近似,电路的行为就完全可以用解析方法分析。如果对于某一具体电路求不出节点电压或支路电流,那肯定的分析过程有问题。同时也要注意,一个实际电路,如果应用不能满足小信号线性近似条件,成了非线性系统,那它的特性不能完全保证可以用解析的方法进行分析,因为虽然它可以用非线性方程描述系统,但非线性方程数学上还没有通用的分析方法。因此,实际电路可以产生许多小信号分析以外的结果。
客观地讲,只停留在基础教材层面上彻底搞清楚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只有在更高层次上理解电路后,反过来理解他们才能更清楚。因为基础教材是那些明白人,想用很少的数学工具以最简单的方式讲解内容所编写的。如果真想弄清楚电路分析问题,还是从更高层次入手为好。只是个人建议。

楼主:
"在理想情况下,集电极电压变化不会改变集电结反相电流,不会影响发射结电压;如果加的是电流信号,因为集电结反偏阻抗很高,电压随电流很快,对实际电路有限的电压范围,电流信号是无法加到集电极的。所以,处于放大区的双极管的集电极只能提供信号输出,因为是高阻只能输出电流。用它实现电压放大时,必须..."
这段说得有些不清楚. 好几处打错了吧 ..看不懂了

另外 “当V2的集电极加的信号在正周时 uE2=UE2+ue2 此时流过RE的电流方向是"向下"的”
这句 我本来是想说 "此时流过RE的交流电流方向是"向下"的"  漏字了   那么这样说怎么样呢?

我对你说的建议很有兴趣 只是不知道怎么入手 目前都是在自学中
求你给我一个方向 比如看什么书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