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实现断电刹车?

楼主(2011-09-19):
请教大家步进电机如何实现断电刹车?

网友A:
只能选择带抱闸的步进电机

网友B:
如LS所说是唯一选择

网友C:
还可以用电磁制动器。

网友D:
断电的概念要定义清楚
1. 是步进电机断电了,系统仍有电,那样的话制动方法有多种
2. 全部木电了,那只有上面所说一种方法,靠弹簧机械制动,正常有电时抱闸靠电磁铁分开,失电时靠弹簧合闸制动

网友E:
正在使用带刹车的步进电机

网友F(2015-11-12):
请问断电的情况下,当然是刹车部分也断电了,抱闸能锁住让电机不动吗,实现刹车功能?电机负载部分挂着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