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作电源质量咋样?

楼主(2011-09-19):
很多单片机、arm或是FPGA都在网上卖学习板,一般都配有一个电源。这样的电源和手机充电器相比咋样?

网友A:
都差不多 普通低速数字电路对电源要求也不高

网友B:
质量的话,品牌的手机直冲要质量好点,杂牌的和网上的电源适配器质量差不多,
曾经网上买过个4.5块的5v1a适配器,纹波比较大,凑合用,最好自己加个LDO 弄3.3V,再并几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曾买过一套FPGA学习板,配有一个电源.电路板对电源作了进一步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的纹波怎么看到?需要什么设备吗?

网友B:
示波器就可以看的到

网友C:
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充电器,特别是山寨产品,其电压不准,往往过高。

网友D:
我用的诺基亚的充电器,加几个滤波电容,感觉还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买的这个适配器的纹波有多大?

网友E:
要看情况,就看你的充电器质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