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iuu

网友A:
呵呵, 这个项目不小哇. 这饭得一口一口地吃, 慢慢地解决.
怎么下手呢
先玩单片机串口通信. 上位机找串口调试工具. 呵呵, google 和 skycn 里能找到大把大把, 基本都没有问题.
再玩单片机IO及变量值和上位机数据交换.
过了这一关, 你可以研究 MODBUS 通信协议了.
调完这个, 也就正式可以动你这个项目了.
祝楼主学习进步哦!

网友B:
先弄清楚协议,然后编程就是,当然前提是你已掌握足够的MCU编程及硬件电路的知识,否则缺什么赶快去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