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6p51抗干扰性能如何

楼主(2011-09-19):
准备 把SH66P51用在一个电源上。
  220V容阻降压整流后稳压后给 66P51做电源。不知66P51的工作稳定性如何。

   另外,在DATASHEET上看到有QFP64 的封装片,但是好多卖货的说没有封装片

   版主能否解答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事实上,你这个产品是否工作稳定,主要是看电源部分,而不是芯片。
阻容降压实在是不推荐使用,主要有两个原因:
1.产品安全性,阻容降压没有隔离,有触电的隐患;
2.稳定性差,输出端的电气参数受负载影响很大。

网友A:
另外,SH66P51没有QFP64封装,是LQFP64还有裸片两种,封装片是否有货我还真不清楚,建议打电话问原厂销售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