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笔记--GPIO_Init()的深入解析

楼主(2011-09-19):
昨天在想熟悉一下TFT的操作,发现其中提到对I/O口的位带操作,我小试牛刀,发现其中对I/O口的配置不是很清楚,所以我进一步了解了一下一般情况下用固件库函数对I/O口模式的设置,方便其和I/O位带操作进行一个比较。      以下是整个部分,我对其中的注释翻译过来并加入了自己的了解,用到的资料为:
     (文中称资料A)STM32F10xx固件函数库(2.1.0版本)

(文中称资料B)STM32F10x微控制器参考手册(2009年12月第10版) 、
     (文中称资料C)Cortex-M3权威指南CnR2(电子书)
       方便大家查找 。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对GPIO_Init的设置实主要是对CRL /CRH/BRR/ODR/ 这几个寄存器的设置。设置过程:
     1、对输入的参数GPIO_InitStruct的引脚还原
         2、对对应位引脚设置,分为设置模式,设置频率
                                                   每个引脚设置CNF[1:0],MODE[1:0]四位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调用初始化函数要求
输入参量GPIO
地址指针及结构体GPIO的地址指针
{

uint32_t currentmode = 0x00, currentpin = 0x00, pinpos = 0x00, pos = 0x00;

uint32_t tmpreg = 0x00, pinmask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下面是
检查是否超出该值取值范围,参见资料A P36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PIO_MODE(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 Mode Configuration 模式配置-----------------------*/

/* 下面是所有模式的设定值
typedef enum
{

GPIO_Mode_AIN = 0x0,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GPIO_Mode_IPD = 0x28,

GPIO_Mode_IPU = 0x48,

GPIO_Mode_Out_OD = 0x14,                            //讲解为什么输出模式中几个值这么设定0x1-表示为输入

GPIO_Mode_Out_PP = 0x10,                             //展开4个位分别为:00010000 B           --->0x10                 后4位的第1、2位表示模式,最后两位表示频率,

GPIO_Mode_AF_OD = 0x1C,                              //                                      00010100B           --->0x14                 这里最后两位全部为0表示保留。

GPIO_Mode_AF_PP = 0x18                                //
00011000B           --->0x18                 参见资料B    P106 表17
}GPIOMode_TypeDef;                                                //                                      00011100B           --->0x1C
*/

currentmode =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uint32_t)0x0F);

                                    //当我们调用GPIO_Init的时候引入参量GPIO_InitStruct,其中GPIO_InitStruct->Mode

//中的模式为上面GPIOMode_TypeDef中的一种,和0x0F相与表示取相应模式的值

if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uint32_t)0x10)) != 0x00)

// 计算结果

若为0x0- ,则和(uint32_t)0x10相与后为0,对应的为输入

                                    //
若为0x2/4/1-,当和(uint32_t)0x10相与后不为0对应为输出

                                    //                       若为输出模式进行下面的设置,为currentmode加上频率

{

/* Check the parameters  同上,检查是否超出设定值范围*/

assert_param(IS_GPIO_SPEED(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Output mode   输出模式*/

/* 速度有3种模式,依次为123 ---0x…01,0x…02,0x…03
typedef enum
{

GPIO_Speed_10MHz = 1,

GPIO_Speed_2MHz,

GPIO_Speed_50MHz

}GPIOSpeed_TypeDef;
*/

currentmode |=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对应输出模式加上输出频率值,一会用于写入控制寄存器(CR-)中

}

          全文参见sevenz.21ic.org

网友A:
分析的不错啊楼主

网友B:
楼主这笔记写的不错

网友C:
全文链接好像进不去

网友D(2012-03-21):
笔记做的很好、支持下!

网友E(2012-08-23):
若为0x2/4/1-,当和(uint32_t)0x10相与后不为0对应为输出
                                    //                       若为输出模式进行下面的设置,为currentmode加上频率

若为0X2/4-,当和(uint32_t)0x10相与后应该为0啊????难道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