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 这个级间反馈是正的还是负的

楼主(2011-09-19):
首先我观察电路 , V1管应该是放大用的  V2管是输出用的
因此 V1管的UDS应该要大于0  UGS要满足UGS(off)<UGS<0
V2管是PNP管 组态是共射  PNP管在共射组态下 特性与 NPN管的共集组态相似(没错吧...?)

设ui对地极性为正 V1管的输出极性为负  V2管的集电极极性也为负
因反馈电路是从V2的集电极接到V1的源极 又因V1管源极的极性为正(这点是由BJT的射极是同相输出端的特性得来的)
所以 流过R4的电流方向是从R4的左边流向右边

反馈信号取自R5的电压
若R5电压增大 则V1的电流ID减小(因为V2的基极电流很小所以: (VDD-VR5)/(R3+R4)≈ID)
导致V1的漏极电位与V2的射极电位上升,而V2的射极电流减小 因此V2的集电极电流也减小 最后uo也减小

可得这个级间反馈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以上分析有任何一点错都请指出 先谢过

网友A:
它是单结管V1和双极管V2构成的类似达林顿管。因为双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输入电流是输出电流的放大倍数分之一,驱动大功率双极管需要较大电流,这是与MOS重要区别之一。

网友B:
V1是单结管?
单结管的箭头应该画成倾斜的。

若V1是结型场效应管,那么楼主分析结果正确。
但这句“V2管的集电极极性也为负”显然错误。这句错误是从“PNP管在共射组态下 特性与 NPN管的共集组态相似”这个错误来的。
PNP管在共射组态下,特性与NPN管共集电极组态完全不同,但与NPN管共发射极类似,仅极性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V1结型场效应管 我书里的符号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PNP的共射和NPN共射是极性不同

我验证了一下 确实是这样

谢谢你认真看完我说的

网友A:
楼上板砖拍的正确。它是绝缘栅型输入器件控制输出大电流的电路,作用类似绝缘栅型双极管。

网友C:
+ -> -  -> +->(+ - +),负反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什么口诀吗?

网友B:
7楼:
这是V1门极-->V1漏极-->V2集电极,电位变化分析。

网友A:
1.晶体管共射极使用实现反相放大,共集电极应用实现同相电压跟随,所以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至于是PNP管还是NPN管,对于小信号它们等效电路是类似的,不同的只是设置工作点的直流电压不同。
2.单极管V1和双极管V2可以看成复合管。如果看成超级场效应管(super FET),相当于跨导gm增加beta倍(双极管电流增益);如果看成仿npn双极管(psuedo-npn transistor),相当于beta增加gm倍。
3.关于复合管结构的动力学行为,分析方法有多种。如果晶体管特性采用小信号线性近似以后,则可以用线性时不变系统的分析方法分析动力学行为。对于简单的单反馈环电路,这种方法即可简化成你提及的方法。
4.个人观点,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这种简单分析方法,因为使用高级的数学分析工具可以清楚地分析更复杂的反馈系统的动力学行为。

楼主:
现在在看maychang推荐给我的电子书 里面有介绍这些高级的分析方法 ..
虽然里边儿介绍详细 不过还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