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个忙。

楼主(2011-09-19):
小子刚接触射频电路,2.4G的鞭状天线,阻抗50欧姆,如何才能达到和PCB阻抗匹配啊?不知从何入手,大侠赐教啊,谢谢

网友A:
自己计算:polar软件,选择模型,输入参数,计算
告诉板厂,他们帮你计算

楼主:
楼上老师,我有点概念不清,天线的阻抗是50欧姆,是不是我从射频芯片出来的阻抗匹配网络(包括器件、导线的总阻抗)要和天线的50欧姆相等啊?

网友A:
基本是这样的,一般匹配就是这部分电路的走线做阻抗匹配

楼主:
老师你看看这是TI官网上CC2530  2.4G射频芯片的天线匹配这一块,我自己做板子时是不是图上的电容,电感的值要根据我的板子来调整?还有能讲一下这个匹配的原理吗?谢谢,老师。我对射频懂的很少

网友A:
给你个建议,如果设备不全的话,可以找原厂调试,跟着去,一般能学到很多的
仔细研究下datasheet,

网友B:
去看器件手册,5楼电路是一个典型的巴伦变换器,其原理和计算方法可以去看看教科书,实际设计时采用器件手册推荐数值即可,该数值已经考虑过PCB的影响,只是PCB设计仍需注意,有关器件手册或应用指南文档上会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