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称重模块的选择

楼主(2011-09-19):
项目中需要对打好捆的*币进行称重以确定其数额。 面额全部为100元,100张一捆,是以捆为单位称重。
不知道想实现这种功能用什么技术最佳呢?还望前辈们予以指点!谢谢!

网友A:
测量重量这样的物理量 无非直接测量(称重)和间接测量(比重)

成捆*币依照新旧程度不一样重量就不一样 称重或比重带来的误差是否可以接受?

网友B:
这个方案还需要知道两个细节:
1、成捆的钞票是否是固定的张数?100张可以一捆,10000张也可以一捆,如果不固定,则变化较大。
2、钞票的面值是否一样,如果一会10块,一会20块,一会100块,则方案选择也要调整。

网友C:
老叶:
   1、如果已经固定张数一捆,那用计数器就可以了,没必要称了。
   2、面值如果不一样,那根本不可行,必须面值相同,除非人民银行把所有面值的*币重量做到“一样”

   至于称重精度,如果每捆的新旧币值不一致或相差甚大,想象谁都不会接受这个误差的。

网友D:
承重传感器用于称量钞票是不可取的,任何正规机构谁也无法承担误差的后果。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补充一下: 面额全部为100元,100张一捆,是以捆为单位称重。

网友B:
谢谢各位前辈,补充一下: 面额全部为100元,100张一捆,是以捆为单位称重。
引用 楼主:

有以上限定条件,可以用称重方法计算。

楼主:
有以上限定条件,可以用称重方法计算。
引用 网友B:
恩,具体思路是怎样的呢?不知道针对我这个项目常用的承重方法是怎样的呢?

网友D:
正是因为以捆为单位才不能用承重的方法,前面说了,误差的后果谁也承受不起,钞票的新旧程度、版次、捆扎带等带来的误差是无法避免的,数量多了,误差一旦达到或超过一张钞票的重量,这样的设备就会害死人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春大叔,这个要误差要大于或者等于一捆钞票才会出问题吧?

网友B:
正是因为以捆为单位才不能用承重的方法,前面说了,误差的后果谁也承受不起,钞票的新旧程度、版次、捆扎带等带来的误差是无法避免的,数量多了,误差一旦达到或超过一张钞票的重量,这样的设备就会害死人的。 ...
引用 网友D:

;P ,chunyang没有仔细看题。

LZ的要求是可以通过称重方法计算的,说白了,LZ其实就是想知道一共有多少捆钞票,而每一捆钞票的张数和面额都已经是确定的,钞票额=捆数*张数*面额。

如何计算捆数,其实用称重还不如用一个光电开关来的简单,LZ可以自己做一个机械结构仓,让钞票一捆一捆掉到仓内,这个仓限制钞票掉进去的方向和数量只能是一捆,然后简单判断一下即可。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验钞机都还得数几次才保险,要真是光电开关。。得搬几次钞票啊。

网友F:
要是其中有假的就麻烦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验钞机都还得数几次才保险,要真是光电开关。。得搬几次钞票啊。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机械结构的重要性体现了。

另外,验钞机是单张过去的,容易出现粘接在一起的现象,但成捆的结构的话,则不太可能,而且还有机械机械限制捆的大小,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