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FPGA管脚输出电压都是多少伏特?

楼主(2011-09-19):
好像一般都是3.3v吧?

网友A:
:L 看bank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 我的板子是3.3的 其他型号的都是3.3v么?

楼主:
这板子管脚输出电压太低了 驱动不了LCD

网友A:
加电源转换芯片,或者接插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纳里! 这么麻烦啊

网友B:
1. 仔细看文档啊,BANK电压最高3.3V,最低1.5V或者1.2V
2. 什么叫驱动不了LCD?你要是那种大的LCD,都是3.3V的;你要是说像1602之类的,那种是可以直接接收3.3V信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上面是这样写的 1602的技术参数

网友C:
加缓冲芯片,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D:
一般是3.3V

网友B:
哦,就是1602啊,没关系,这个东西IO是TTL电平,高电平判决门限是2.0V,你发出来的是3.3V,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要注意的是,你最好不要从LCD收数据,把那个RW一直置成写状态
这个完全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连上FPGA的时候 上面只有一行显示 而且只显示黑色小方格 而且是要认真点才看得见 那个背景灯也是要5v才能点亮

网友A:
加转换芯片也可以。我记得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最低是2V?

网友A:
?楼上什么意思?

网友F:
要电压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