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何进入休眠模式?

楼主:
能不能用串口和USB唤醒?唤醒后会不会丢数据呢?

网友A(2011-09-19):
STM32参考手册中有详细的说明如何进入休眠模式。

USART不能唤醒STOP模式,但USB可以唤醒STOP模式且不会丢失数据。

楼主:
我必须需要串口唤醒,因为这是一个CDC,USB和串口两边都可能在低功耗模式下来数据的。有没有方法实现?

网友A:
我必须需要串口唤醒,因为这是一个CDC,USB和串口两边都可能在低功耗模式下来数据的。有没有方法实现?
引用 楼主:

如果一定要通过USART唤醒MCU,可以考虑把RX信号同时接到另外一个I/O脚,再配置这个I/O脚为外部中断模式;I/O脚的外部中断可以把MCU从STOP模式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