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编译器eUIDE的调试按钮Step Out怎么用不了?

楼主(2011-09-19):
义隆编译器eUIDE的调试按钮Step Out(快捷键 Ctrl+F7)怎么用不了?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EUIDE版本号?

什么芯片?

换个电脑测试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eUIDE1.06.12  最新的版本,用的EM78P153
用以前的WicePlus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是的 EMC的编译器这个按钮 一直都是不能用的

网友C:
此功能是可以用的,可能楼主没有弄清怎样使用。
当单步调试程式时,如果PC指针在子程式中,而你又不想单步运行此子程式,就可以用"step out"功能直接跳出此子程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WicePlus上是没问题的,在eUIDE上这个图标是暗的无法使用,无论是单步还是别的状态

网友C:
你的PC指针要在子程式中,否则是不能用的。

网友D(2013-10-17):
谁有eUIDE这方面的资料不,共享一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