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器 疑问

楼主(2011-09-19):
各位大牛,华成英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4th edition)P364页当中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中,为什么只有当Aup(s)小于3时,电路才能稳定工作,而不产生自激振荡。没看懂?求指教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吧。

网友B:
to LZ:

按书中图且C1 = C2 = C,得传递函数为:

   Au(s) = Aup / (1 + (3 - Aup) s R C + (s R C)^2)

其中,Aup = (R1 + R2) / R1,为放大倍数。

当 Aup = 3 时,有:

   Au(s) = Aup / (1 + (s R C)^2)

存在极点 sp = j / (R C),且落在复平面的虚轴上。这是个振荡点,频率是 1 / (2 π R C)。所以,这时电路不稳定。

补充一点,系统只有其所有极点都处在复平面中虚轴左面的情况下才是稳定的。

网友C:
Au(s) = Aup / (1 + (3 - Aup) s R C + (s R C)^2)
其分母为  (R C)^2*s^2 + (3 - Aup) * s + 1 =(R C) ^2 *(s-s1)*(s-s2);
s1=-(3-Aup)+sqrt((3-Aup)^2-4(RC)^2),
s2=-(3-Aup)+sqrt((3-Aup)^2-4(RC)^2);
如果此滤波器的输入为冲激函数delta(t),其拉氏变化为1,
则其冲激响应的拉氏变换即为Au(s)
利用留数定理,其拉氏逆变化为:
h(t)=A*exp(s1*t)+B*exp(s2*t);
要求Re(s1)<0,Re(s2)<0,exp(s1*t)及exp(s2*t)的幅度随着t不断增加,即是发散的.
所以要求(3-Aup)>0,Aup<3;
这也就是HWM说的,只有其所有极点都处在复平面中虚轴左面的情况下才是稳定的

网友D:
系统的冲激响应和传递函数是一对拉普拉斯变换对,对传递函数做拉普拉斯逆变换就得到了系统的冲激响应。
想要系统稳定,就要使冲激响应的幅度随时间增加而不断减小,即在时域内收敛。通过数学计算可知,要想使冲激响应在时域内收敛,就需要使传递函数的特征根全部具有负实部,在这里就是使Aup(s)-3<0.

网友E:
LZ问得问题也是我这几天思考的问题,同感啊!谢谢高手的回答啊!感觉信号与系统和工程数学很有用的

网友F:
传递函数就能看出是否收敛,冲激响应只是一种测试方法.
把经典自控理论学好就能分析,不需要信号与系统.好好看看3楼的解答

网友D:
楼上所说“传递函数就能看出是否收敛”,其实是使用了“所有极点都处在复平面中虚轴左面的情况下才是稳定的”这一结论,而这一结论的推导需要从时域到复频域的转换,信号与系统的相关知识是从更基础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

网友F:
所有极点都处在复平面中虚轴左面的情况下才是稳定的
这个结论是经典自控理论中最基本的判据,是对传递函数进行基本分析,就能得出系统的相关性能.
自控理论更多的是分析系统,而非信号.往往使用1个信号来判断多个系统的差异.
信号与系统更多的关注信号.相反,要使用多个信号测试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