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解决LED散热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请能告知一下?谢谢先。

网友A:
加散热片

网友B:
得多从方面考虑。

网友C(2011-10-24):
楼主上,能说详细些么?

网友D:
解决LED散热,要从多方面去着手,比如从热阻,导热铝,散热面积,空气角系数,散热器的形状,颜色来考虑的,设计好散热器后,可以通过一些模拟软件模拟散热温度,比如EFD,ICEPAK,等散热分析软件分析

网友E(2011-11-23):
还是要从发热元件出发。

网友F:
需要从各个角度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