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F模式下CTLx问题

楼主(2011-09-19):
请问在GPIF模式下,CTLx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的?
补充:68013上电后,CTLx默认为高电平,当下载了固件(GPIF Designer中带的固件)之后,发现CTLx除了CTL4还是高电平外,其他都变为低电平。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是在哪里将高电平拉低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A:
1,显然应该通过寄存器来控制,GPIFCTLCFG,各位分别代表不同管脚。
2,显然是被gpif.c初始化了。
3,CTL4维持高,一种可能是缺省初始化时该管脚未用(某种设置不用CTL4/5),另外可能是被外部电路拉起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不过我将GPIFCTLCFG寄存器中的值改变之后,重新下载固件,CTLx依然为低电平,请问还需要什么设置么?(原始固件中GPIFCTLCFG=0X00,我现在把它改为了GPIFCTLCFG=0X07)

网友A:
初始化之后处于IDLE状态,查查IDLE的说明。想改变管脚,要启动波形文件了,一般不会刻意修改某一个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TRM上面的话我自己理解了一下:
GPIFCTLCFG的值为0x00;
GPIFIDLECTL的值为0x07;   应该是CTL0,CTL1,CTL2在IDLE状态下是高电平才对的,为什么现在是低电平么?

网友A:
就这样蜻蜓点水般地看手册,弄不出来一点都不意外。

你去弄个串口在线仿真,直接调试一下好了。

没一个月时间,GPIF基本搞不定。手册不看十几遍,根本没头绪。放心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在线仿真,是不是就是串口调试助手啊?

网友A:
是keil的仿真。。。

网友B(2011-10-26):
CTLX在配置波形的时候配置的吧,配置完后在gpif。c中

网友C(2011-11-29):
看了fshuangy9月19日的帖子:GPIF模式下CTLx问题
我也有同样问题,加载固件后CTL【5:0】全部变为低电平,gpif.c是GPIF_Designer 自已产生的,应该没错,为什么CTL没有输出设计的波形?不知后来你如何解决的。特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