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11-09-19):
在单片机最小系统中,ALE输出的频率是晶振的六分之一,但晶振的两个脚没有频率,这是为什么?正常的情况下是:两个脚的频率是晶振的自身频率

网友A:
是不是用示波器测试时,示波器拉低了晶振脚上的信号?

楼主:
晶振正常工作时:两个脚的频率不是晶振的自身频率么?
   而且我的是一个正常,另一个不正常!

网友B:
我碰到过一个正常,另一个不正常的情况,那次是芯片需要在外部两个脚上连个1M电阻,没加就不对了。

网友C:
3楼:
那是因为你的示波器探头(具有一定输入电容和电阻)接到电路中后改变了晶体的工作状态,严重时可能停振。
停振当然就看不到任何信号了。
检查一下示波器探头,是否放到了X1档。测量小信号应该用X10档。

网友D:
测试方法不对,注意5楼的帖子。

楼主:
到底谁说的对啊?:(

网友D:
5楼说的对。

网友E:
人家提供了意见,LZ自己亲身去测试下不就知道谁是对的吗?连谁对谁错也要问!专家给的不一定是你那问题的答案,因为专家不知道你的整个使用环境,要结合实际测试才行!

网友F:
如果是频率低,我想在晶体的脚上串一个20p~30p的瓷片电容的一脚,用示波器去量瓷片电容的另一个脚,应该会有波形了。

网友G:
学习了! 前两天也遇到晶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