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串口问题

楼主(2011-09-19):
我用STC2C5A60S2的串口2读不到任何RX3310A的数据,但是用串口调试助手能读到有效的数据,有哪位大虾能帮我解答下?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给串口2发数据,能回写到调试助手上去)

网友A:
问题再描述清楚一点

楼主:
我从别的公司购了一块RX3310A模块,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能读取到其出来的串行数据,用STC2C5A60S2单片机的串口1,也能读出数据,可是换到串口2就不行了。但是串口2能正确接受到调试助手发过来的数据。

网友B:
说明你的程序或连线有误。

楼主:
连线应该没问题的, 程序可能有问题的,但是同样的程序,它能读串口调试助手发过来的数据呀

网友:
CMOS图像传感器和51单片机的连接电路